请问一下三相全波整流里面的这个角度a是什么角度,为什么可以是0度或者30度或者其它??是指哪一个角度呢??

楼主(2016-12-27):
感谢,初学全波整流,不太理解

楼主:
高手顺便告诉我一下从何入手学比较好??感谢

网友A:
理论工作研究的高深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大概解释下吗?

楼主:
求解答求解答

网友B:
是触发可控硅的触发角,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改变主回路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角度能人为控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否详细讲解一下嘛大哥?

网友D:
角度可以控制,你去看一下由单节晶体管组成的自激振荡电路,该电路里边的输出电压就是给晶闸管门极提供电源的,自激振荡电路的输出是一个个的脉冲,电压可调,频率可调,所以给门极的电压的时间点是可以变化的,故角度a是可调的。我去给你找一下资料,上学的时候学的,现在没接触了,大体意思还是对的。

网友D:
http://www.51dzw.com/embed/embed_87023.html
这是网址,你去看一下吧,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E:
这问题是电力电子技术的相关知识。三个波看的有点乱,就先看一个波。可控硅控制的电角度,就像切馒头片,把一个波的移相看懂了,再把三个波叠加上去,就好理解了。。因为三个波的相位关系是120度。很严格的相位差。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是电路基础,一句两句不可能解释清楚,你还是先把电学基础弄明白才能研究电力电子学

网友F:
这个学校的老师比较会讲。

网友G:
a是控制角,也叫触发延迟角。把三相交流电的汇流点称作a等于0度的位置,为什么是三十度,是人为的,可以30,60,90度,电感性负载一般不会大于90度。0度位置是指的相电压正弦30度,线电压正弦60度位置。

网友H:
许久不用,我已不记得这些内容了;楼主可先看看关于a的概念,再仔细理解举例的内容(不知参看的是哪一个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B:
回复 楼主:
改变可控硅的触发角,可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从而改变主回路的电压。

网友I:
触发角、延迟多少角度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