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7):
cad大家画PLC一般怎么画?

网友A:
基础版:画个方块然后放几个端子。
专业版:厂家的CAD图档拉一个,然后看上去非常像PLC实体。
高级版:PLC盒子。

土老板只要看上去像就可以了,专业版蛮适合的,就像做界面,要动画版的。

网友B:
画方框和线

网友C:
一般按外观比例画个样子,两侧分布输入输出,就是接线端子和实物位置大致一样。个人的画法。

网友D:
简单点的用CAD画,复杂点的用EPLAN画

网友E:
感觉意思出来就行。

网友F:
图纸画的各种各样,看个人喜好

网友G:
电气版直接调出来即可,如果是机械版CAD的话,一个框两侧按照实际端子台或者按照端子台的硬件编号均可,外部引线号码就是PLC的程序地址

网友H:
常用的可以找一点模板

网友I:
为啥不用EPLAN?CAD我自己觉得好麻烦,EPLAN里边的部件可以调用,画图很方便,推荐一下下

网友J:
很多都有现成的图块,没有就改一下就可以

网友K:
回复 网友G:
ACE吗?刚接触,感觉没多少图库啊,到哪下图库呢

网友L:
我那时用 只手工画过,如同1楼的第一个办法;如果是调用的图形,希望能是自己可以修改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基础版:画个方块然后放几个端子。
专业版:厂家的CAD图档拉一个,然后看上去非常像PLC实体。
高级版:PLC盒子。

土老板只要看上去像就可以了,专业版蛮适合的,就像做界面,要动画版的。
目前还是基础班的我标示非常难受,每个尺寸都要翻目录,要死~~~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基础版:画个方块然后放几个端子。
专业版:厂家的CAD图档拉一个,然后看上去非常像PLC实体。
高级版:PLC盒子。

土老板只要看上去像就可以了,专业版蛮适合的,就像做界面,要动画版的。
还要动画版的?!别闹了!

网友N:
其实关键还是要看接线工的水平了!

网友O:
方框[PLC主体]再画IO点

网友P:
基本不画,业务都是差不多的老业务,找找模板改改就有了

网友Q:
用electrical cad里面有图库。

网友R:
俺们就是画个方块,然后加小方块标注端字号

网友S:
直接画个框框

网友T:
各人所好,各取所需

网友U:
直接画,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V:
框框+端子+线+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