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7):
看了好几遍帮助文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哪位老师指点下。

网友A:
自己设定

网友B:
应该自己可以设定的

网友C:
在V区有好多呢,可以在系统快里面设置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这些都是EEprom保持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些都是EEprom保持的吗?
你问的太专业了,我只知道是不计次数的那种

网友E:
学习了,这下知道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