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瓶问题求教

楼主(2016-12-27):
请教各位大侠:
   48v 10ah  锂电瓶接手为行驶500百米后电动只能低速行驶,拆开后看到为INR26650 13WH单个锂电池,三个一组并联,共十三串。其中一组电压3.92v,其他为4.2v,拆开3.92v一组后其中有一个电压为零,某宝及某鱼、赶集等寻找不到型号一样的电池,故采用IMR26650 3500mah三节替换了该组电池,替换后电压正常但是出现了,接上电动车打开钥匙后,保护板自动保护,电瓶车显示欠压。
    请教哪位有经验的大侠指点!拜托!拜托!

网友A:
那三节电池是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B:
没看明白。

网友C:
可能就像现在的笔记本上的电池一样,大多都是带数据的,换前要把数据读出,换后再写入;不是直接换了电池就行的;

网友D:
我自己DIY的是磷酸铁锂电池组,72V60AH,丘陵地电瓶车续航120KM

网友E:
有电池管理系统

网友F:
换上去的容量够吧。

网友G:
凭想象说点想法。
如果不接损坏的一组,出不出现欠压保护;换上去的一组,性能是否与原有的接近,实际电压(电量)是否足够。
需了解其检测判断原理,才好解释所出现的现象;可能是防止不同性能电池混用,而设置了保护。

还可参考关于锂电池的有关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是不知怎样检测,所以来请教!!!

网友H:
电池系统学问大哦。学习了

网友I:
换一组12安时48伏的新电池大概650,保用一年,这样维修电池组,实话说不提倡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换一组12安时48伏的新电池大概650,保用一年,这样维修电池组,实话说不提倡
你的锂电池组怎么这么便宜?质量能够保障??

网友J:
你的不是动力电池放电电流不行吧 内阻有很大要求

网友I:
回复 网友D:
佛山地区基本是这价格,很多还用天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佛山地区基本是这价格,很多还用天能的
那种肯定是18650组合的,俺不敢用:俺的一组锂电池组爆炸了,怕了(现在俺都是那种软封包的磷酸铁锂电池组)

网友K:
换个容量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