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riveMonitor连接西门子440

楼主(2016-12-27):
新买的西门子440连接下载参数时显示这个,无法下载进入参数菜单,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啊?

网友A:
用软件设定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B: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drive monitors连接MM440以后,先建立一个对应驱动的空文件,然后在线,只有在线状态,才可以上传下载参数。而且操作界面有专门的快捷键。

楼主:
嗯是的,其它的440在连接时下载上传都正常,有几台就是不行,是不是那个设置参数不正确

网友C:
好像是变频器里有个参数要设置一下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只要能在线,就应该能上传和下载参数。如果在线连不上,那就是有参数设置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