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U0/G3与这个表是什么对应关系?看了很多资料还是不明白。

楼主(2016-12-27):
这个U0/G3与这个表是什么对应关系?看了很多资料还是不明白。

网友A:
U表示模块的起始地址高位,U0表示模块地址是00开始的,U1就表示模块地址是10开始的。
G表示缓冲区号,G3表示这个模块的3号缓冲区。

网友A:
刚又翻到你后面帖子,我以上说法是针对大型,如Q系列等
如果是FX3U 那U0表示第一个特殊模块,3还是表示缓冲区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U0/G3与这个表是什么对应关系?看了很多资料还是不明白。
楼主你这是什么模块的资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U0/G3与这个表是什么对应关系?看了很多资料还是不明白。
自己用ExecL对照手册看是多么的简单易懂。

网友D:
U后面的数字表示模块号[0..7]/G后面的数字表示缓冲区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