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为什么公司的电路图里面都是这种乱码,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到乱码的内容呢??

楼主(2016-12-27):
看不到乱码的内容看不懂电路图

网友A:
我遇到过PLC注释是这样子的,当时写程序用的是繁体的体统做的,拷贝到简体的系统上全是乱码

网友B:
CAD的话看字库是不是没有 下载一个

网友C:
应该是转换格式的问题

网友D:
CAD的字库不一致造成的,换一个字库试一下

网友E:
字体不一样,打开的时候应该提示过没找到画图时所用字体,要你选择替换,一般按照提示安装缺少字体即可

网友F:
我在电脑上看触摸屏程序时有遇到过,繁体字显示乱码!我用金山快译2007试了一下居然可以把乱码显示回繁体字了,但简体字就变乱码,后面再自己改回来就行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G:
如果是CAD图那么就是字库没有
打开时有提示的
按照提示找字体放进去!

网友H:
我看不懂是什么软件画的图。
比如双击相关的字符(或适应的方法进入修改状态),看能否显示正常文字;再可以看看有无字库的选择,或语种的设置等。

网友I:
有就很好了   我这里都没有

网友J:
打开的时候会有字库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何换一个字库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对对对,打开的时候会有字库报警的,怎么换字库呢????

网友K:
这个应该可以选择的。

网友L(2017-02-27):
应该是之前制图的同事用的繁体 所以你在你的操作简体操作系统打开就会乱码

网友M:
字体问题你打开文件的电脑上,没有编写图纸时用的那种字体。

网友N(2020-10-29):
应该是字体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