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7):
现有40米气筒式液位传感器(用压缩空气的办法作相应转换后得出对应液位)投入到100米深的温泉深水井中,现因深水井液位下降,投入深度为40米的传感器已不能检测到液位,现需求投入深度为60米左右。资询传感器厂家未能作出具体报价,因60米气筒式液位传感器的气压变化(很弱)不能可靠检测。大家有好的检测办法吗?或有传感器能胜任工作的推荐下。水温约70度。传感器输出4-20MA。

网友A:
这么长如果进口大 又直的话 可以用超声波 安装方便一点。投入式估计会脏堵

网友B:
不清楚工作原理
不能将它往下再放几十米吗---想象你是要测水深
80年代给自来水厂做过一个半自动液面检测(井深是知道的),使用编码器+计数器+探针,替代了原来人工放探针数节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使用的传感器(毛细管40米)如图,因毛细管长度不够已不能再往下放了。现厂家不能报出60米或更长的传感器价格,因检测精度或稳定生等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管口直径约20CM左右,井内是直的。

网友C:
看你的那个头证明空间不小,将探头加长加重(不能加粗),应该可以用60米的

网友B:
图片右侧不全
问一下,那铜色圆环是不是可以移动,随着移动输出值在变
移动范围多少

网友D:
选择静压投入式液位计可能更适用,其量程很广,最大可达0-200M水柱,4-20MA输出也是标配,还省了压缩空气。选择时需要提下工作温度,因为有的型号仅为60度,而有的可达80或100度。

楼主:
您好!您所说的那个铜色圆环只是一个水管活接配件,用于加重重量,方便银色探头(说是探头其实就是一段不锈钢管)投入到深水井中。
此传感器就是用不锈钢管及毛细管内的空气压力检测液位的。

例如-钢管投入到井内液面下10米时管内的压力为 0.1kpa ,当液面下降到距离钢管只有5米时管内的压力为 0.05Kpa 。所以液位的变化会使毛细管内的空气压力随之改变以达到检测液位的目的。 注: 这里所提到的10米、5米,0.1kpa 、0.05kpa与实际测量无关,只是一个比方。

上图蓝色部分是一个压力变送器,量程(0-50Kpa 即0-5M )。

感谢您的回答!

一起交流、充实自已。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可以提供型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
厂家回复说,如果将毛细管加长至60米,当液位较低时则毛细管管内空气很弱,不能可靠及稳定检测。
以上是厂家未能报出60米长的传感器价格原因。
至于是否有其它厂家能否做到,还未资询。

网友E:
投入式液位计监测个100米都可以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投入式液位计的生产厂很多,如上海的MH1160型,四川成都的AL302W, LTC1000型,E+H的FMB50/52/53系列。楼主上网搜一下就会有很详细的资料了,如选型样本及说明书等。

网友C:
理论上直接用压力传感器就行了:用那种316材质的隔膜压力变送器就行了;

网友F:
软缆式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可以生产100M以内的型号,并且测量精度较高、使用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