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线怎么用?

楼主(2016-12-27):
朋友们这知道这白色线的具体用法吗?

网友A:
n.c.=no connect:不连接

楼主:
那怎么有这根线

网友B:
L+ 电源+;
M  电源0V;
Q  输出;

网友C:
白色的线不用管它。

网友D:
不接的话干嘛留着呢

网友E:
标准采购通用,这型号不用,其他型号用呀,剪掉它增加工艺,工时成本增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准采购通用,这型号不用,其他型号用呀,剪掉它增加工艺,工时成本增加呀
我也想应该是这型号不用,其它有的型号要用,,但这线怎么用,?

网友F:
用到这根线时,会有相关的说明吧。

网友E:
回复 楼主:
摔一边,或剪了它,用胶布缠上……方法很多

网友G:
NC就是空的意思啊

网友H:
白色常闭,用户自己选择亮通还是暗通

网友I:
看使用的场合,有的地方要用到。

网友J:
我们习惯都是传感器完全不用的导线就剪掉:但是正常多芯电缆的备用线是胶布包一下扎好备用,那个万万不能剪

网友K:
按照说明使用即可,不用的可以包起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白色常闭,用户自己选择亮通还是暗通
使用的OMRON的光电开关E2FA有这么一根线,light on,dark on

网友M:
会有相关的说明吧

网友N:
这应该是一根常开的连接引出线,是否使用,是根据工艺控制电路需要来决定,相当于继电器(接触器)的常开触点。

网友O:
应该是按控制要求来接的。

网友P:
这根线是空线,不用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