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菜鸟求教。

楼主(2016-12-27):
最近在网上学了欧姆龙plc40讲前20讲。后面太难要慢慢里接。我给我们切割机编了程序。变不下去。求教。这是台达plc

楼主:
后面的
5s后y0断开,计时50s后y3通电保持3秒。结束。不知道怎么编了。由于是菜鸟前面不对的请指教。

网友A:
按照顺序编

网友B:
用顺控吧

网友C:
A. 如1楼一样,可先把要求列出来(所有的)。
B. 可以用PLC对应的软件编程。
C. 按要求的步骤慢慢试编程序,不要急。
补记:
刚再看了一下图的右边,已列出了动作要求;但不嫌麻烦的话,可依1、2、3的顺序再列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A. 如1楼一样,可先把要求列出来(所有的)。
B. 可以用PLC对应的软件编程。
C. 按要求的步骤慢慢试编程序,不要急。
补记:
刚再看了一下图的右边,已列出了动作要求;但不嫌麻烦的话,可依1、2、3的顺序再列一遍。
好吧。晚上回去再看看视频。实在不行去台达官网下手册在研究。。

网友D:
没用过欧姆龙,我这是按三菱的编程写的,不知对不对,也不知道你的设备具体是干嘛用的,你得考虑好了,你的电机是否适合直接启动,最后一个Y4没写怎么复位,如果可以的话,你自己加个复位的程序,哈哈,我也才接触PLC一年多,大神们轻虐,谢谢

网友C:
看了一下顶楼图右边,其动作过程是不是:送料、压紧、锯割、抬刀、取料,然后循环。
其文字没有看得很清楚,看看我哪里没有看对(“XX”的两字没有理解):
X0:起动
Y0:压板,回拉XX
Y1:KM1,电机起动
3s后,Y2接通抬锯
X1接通,Y1、Y2停止
5s后,Y0断开、Y3开始计时,50s通电送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后面一句话,逻辑占时编不下去了。还在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笔把你的写下来,研究研究 谢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菜鸟中的菜鸟···

楼主:
回复 网友C:
yo断开计时50s y3通电保持3s断电 程序结束。

楼主:
这是我修稿的,大家在给我指正下。。

X0:起动
Y0:压板,拉杆弹出
Y1:KM1,电机起动
3s后,Y2接通抬锯
X1接通,Y1、Y2停止                          x1 是切刀的行程开关。
Y2停止5s后,Y0断开、
Y0断开开始计时50秒后Y3接通并保持3秒。        y3是翻板,保持3秒是让翻板翻下维持3s.
结束。

高手给讲解讲解哦,最后一步y3来断开y3行不??自己来断开自己会不会冲突?

楼主:
这是我想来想去最后修稿,大家看看指教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觉得最好还是把T3触点前边加个Y3的常开触点好一点

网友E:
学的是欧姆龙的,用的是台达,为什么不学点台达的

楼主:
不是网上找的教程吗·台达编程手册还没找到,2个有相同和不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