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科普隔离栅

楼主(2016-12-27):
是不是常用的隔离栅都是隔离式的  齐纳管用的多不多?

这个是不是现场来的4~20ma给隔离栅,隔离栅控制最高电流然后给PLC或者DCS啊

网友A:
这什么产品啊,图都乱画,到底哪里是输入哪里是输出啊.
你要分清楚隔离栅和安全栅的区别.
隔离栅只是把信号隔离.
而齐纳栅是起到安全栅限制电压电流的作用.齐纳栅不隔离.
隔离栅加上安全栅的功能,就是隔离型安全栅.现在的安全栅,隔离型的居多,齐纳管的少了.但是对模拟信号来说,隔离型的比较复杂,精度大家都不说.

网友B:
隔离栅的作用不是用来“控制最高电流”,其作用是使输入与输出信号在电气上完全隔离,即输入与输出信号间没有共同“地”,可见其主要任务是提高抗干扰能力。楼主照片的应该属于全隔离器件,即输入、输出、供电间全部相互隔离,没有供电的则称为无源隔离器,如4-20MA到4-20MA电流信号的隔离。

网友C:
谢2楼介绍,原来是全隔离器件啊,于是图中就把输入、输出、电源,各部分都用围框分隔开了吧。

网友D:
安全隔离,防止外部不正常信号进入损坏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讲解!  了解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E:
顾名思义,隔离就是隔离信号抗干扰,安全就该是防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