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7):
各位前辈,丹弗斯Fc51启动第二段速度(或者说多段速度调速),该怎样设参数?

网友A:
我刚用过  说的可能不太清楚 你就参考一下吧    需要结合使用手册   全凭记忆回复你
可以设置3-10-0 启动速度  3-10-1 你想要设置的速度
但是有一个参数是5-15 还是5-16   5-17来着 什么参数预置位
端子接口上,看变频器硬件的定义了,应该是18启动  33预置位,
接个线,程序里给个输出切换信号(需要保持启动信号是置位的,才可以实现速度切换的)

网友B:
  1楼的确是好小伙儿。

网友C:
手册上应该都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