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7):
请教各位高手大侠如果 通过触摸屏读取 他们的当前时钟,因为基本精简触摸屏时钟没有后备电池 怎么读取呢’望高手指点本人试了各种方法都不行 如 把参数映射 比如年 映射 vw985 月 vw986 在触摸屏用文本域连接变量 IO域连接变量均无法显示。看大家LOGO玩的那么熟悉,我就不往西门子官网发帖了

网友A:
触摸屏也有内部时钟,不能用吗

楼主:
断电就不保持了

网友B:
 楼主您好,您是将数据格式设置错了吧。
 LOGO!内部实时时钟的年、月、日、时、分、秒等,参数映射的地址是字节(VB)不是字(VW)!
 是已经分配好的固定地址,年VB985、月VB986、日VB987、时VB988、分钟VB989、秒VB990

楼主:
看来只有甫哥能解答我的问题,问题是在触摸屏里面选什么 ?图形里面选时间域不行,IO域吗?

网友B(2017-01-26):
我用的屏有后备电池,没有实验过读取LOGO时间。应该是在屏里读取LOGO对应V区的数据,试试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读,不要以一个字为单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