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8):
威纶TK6070能把已存在里的历史取样数据导出来到u盘吗?
如果不能导出,要怎么才能把数据弄到电脑里分析?

网友A:
不能插u盘

网友B:
我们最常用TK6070iP(便宜)可以给你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最常用TK6070iP(便宜)可以给你试一下
看到你写的你们一共用大几千台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导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最常用TK6070iP(便宜)可以给你试一下
看到你写的你们一共用大几千台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导出?
我们这些都是标准设备,说白了就是开始写一个程序,以后就是刷一下程序.......

网友C:
呵呵;换屏吧;用M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换屏吧;用MT的;
天呐,选错型号了

网友D:
TK系列是低端屏,好多功能不具备!

网友E:
usb线联机,可以上传历史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