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8):
各位大神,接手一台施耐德71变频器,未接电机,未接制动,不定时显示DCB(正在注入直流制动),无从下手。求指导???

网友A:
1.看看电机参数,选用的什么电机,暂时改为异步电机。
2.不运行先不要使能。

网友B:
1. DCB:DC brake.直流注入制动。是在停机时,通过注入不旋转变化的直流来使电机快速停机,相当于用磁场把电机拉住。
2. DCB是状态不是故障。
3. 在菜单中(好像是“应用”这个子菜单中),把直流注入取消即可。
4. 在家试机时,大变频带小电机,一定要把DCB关掉,要不然可能烧电机。

网友C:
改为自由停车,或恢复出厂值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