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梯形图编程

楼主(2016-12-28):
用plc300编程方波,要求周期、幅值可调

网友A:
按这个思路试试。
频率不太高时,用2个脉冲定时器SP互相触发即可实现方波定时器,时间可任意调整。程序里直接取T1、T2状态
然后用这个状态接通一个可调模拟量输出,幅值可由触摸屏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程怎么编呢

网友B:
周期好办,幅值怎么调呢

网友C:
多看看相关实例,网上找找。

网友D:
这种在运行软件设置里可以设置的,还有程序编辑时,对脉冲触发的脉宽调节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