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8):
真倒霉!松下数据线放在那里近2年没用,昨晚上下载程序居然不行:检测居然坏了!现买来不及(网上最慢要明天到货),正在折腾

网友A:
松下什么系列?自己做一根。我用232的线没有圆插头都是直接用线头往里插。

楼主:
把整根线全部解剖才发现:是圆口那一端脱焊了!!
真的气死了!
不过总算今天可以去解决了

网友B:
脱焊补焊一下比去买快吧。

网友C:
我一条松下原装线。从用第一个松下PLC开始,到现在没有坏。一直好好的,还是串口的那种。不过现在多用USB,那条线很少用了。

网友D:
折开一看就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条松下原装线。从用第一个松下PLC开始,到现在没有坏。一直好好的,还是串口的那种。不过现在多用USB,那条线很少用了。
我还是在深圳的时候买一条松下原装编程线,几次搬迁转厂,早就踪影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