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8):
图中M9057我输不进去啊。没有9057。。COD又是什么指令,也没有啊

网友A:
20GM里面可以写程序

网友B:
这个地址不是PLC的地址,是20GM模块的地址。
这模块有个单独的编程软件,这软件中有各种控制的图标可以用来编程。

网友C:
M9000~M9175是在20GM内使用的;
你在主机上当然输入不了;

网友D:
这个程序是写在20GM里面的;3U可以读写20GM的缓冲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使用20GM是不是必须要先用20GM自带的软件进行编程啊?然后在通过PLC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使用20GM是不是必须要先用20GM自带的软件进行编程啊?然后在通过PLC控制?

网友B:
要用自带的软件编程的。

网友E:
这高大上的还没有上手过,会上手的。

楼主(2017-05-24):
回复 网友B:
20GM要做插补必须用正向脉冲和反向脉冲的输出形式吗??????脉冲+方向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GM要做插补必须用正向脉冲和反向脉冲的输出形式吗??????脉冲+方向不行?
这个模块参数11脉冲输出格式说明中说了,用脉冲加方向不能插补,要用正反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