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8):
问一下一般变频器中驱动IGBT的信号一般频率是多高??就是驱动板开关信号的频率。

网友A:
IGBT在实际使用中顶多30K以下,很多人会把IGBT和场效应管混为同类型

网友B:
低一点好载波频率2-4k为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是准备买个示波器,不知道带宽多少合适,所以问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是准备买个示波器,不知道带宽多少合适,所以问问。

网友C:
一般100M就够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作为维修用(排除开发设计者),你有钱可买个一两百兆全新或二手的,没钱也不要紧,维修用20兆就绰绰有余,二手的建议岛国牌子,价位顶多三五百元或更低,质量杠杠的,这是个人建议

网友D:
公司用100M的

网友B:
20M便携,100M够用

网友E:
100M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