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8):
如:一栋厂房380V的设备总功率为13kw,220v的设备总功率为64KW。怎么计算进电源的总线线劲??如果有三四栋这样的厂房并排的,怎么计算一路总线线劲的??最好是有计算过程,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220V电器无偏相,也就是说比较均衡,总功率=13+64=77KW

但绝对的平衡是不存在的,考虑一个平衡因素,再考虑一个功率因素,总的容量大约为100KVA,单相容量大约33KV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明白一点大侠,谢谢

网友B:
线劲,是导线的机械承受力吗?通常好像是在架空线或导线受到机械力(及特别情况下的电动力)的时候考虑。
总线,可能指的是主线。

网友C:
楼主想问的是线径吧,220的负载接的平衡一点,可用70平方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就是问线径。70平怎么计算来的。求解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是线径。机械强度可以不管,主要是通电流能力

网友D:
    三相平衡的总电流I=(13000+64000)/1.73X380X0.8=146.41A;50mm2电缆长时允许电流为149A;70mm2电缆长时允许电流为184A;考虑环境因素、线缆长度、负载的不平衡等,建议使用70mm2的三相五线电缆,并且将220V的负荷在三相平均分配。如果三四栋这样的功率,不是全部同时使用的话,可以使用一条240mm2或300mm2的电缆作为总进线。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E:
由功率计算电流,由电流算线径。有表可以查。

网友F:
这个与你们负载的同期率关系很大,正常三相供电直接按照功率千瓦数就是导线截面积即可

网友G:
仅作参考,别当一回事,这是网上找到的,没什么依据的,再加上现在偷工减料的多,所以要预大些。
再说一次,仅作参考。

网友B:
可以参考前面的意见选线;
另外,是一些什么类型的负荷,单个负荷的最大功率,等。

网友H:
简单点
13+64=77KW
采用70线缆吧
要是有4栋相似厂房合用一根电缆就用150的双拼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元旦后给大家回复我们公司时怎么做的吧!!!

网友I:
220V单相负载尽量平均分配到三相上面

网友J:
建议考虑300mm2的电缆作为总进线,免得以后要增加设备麻烦

网友K:
三相电功率计算公式是:P=U×I×1.732×cosφ 其中:P---额定功率(W)
U--额定电压(V) I---额定电流(A) 1.732---根号3 cosφ ---功率因数(一般按0.8左右选取)

根据公式:I=P/( U×1.732×cosφ ) =13000/(380 x 1.732 x 0.8)=13000/526=24.7A

所以额定负载下,每相电流是24.7A.
而单相的P=UICOS
I=P/UCOS=360A
总电流是360+24.7*3=434A
是否单相电流计算改与三相分开。请同学们斧正。

网友B:
回复 网友G:
若选用300的电缆,需考虑施工难度,比如预埋管的长度、转弯点的个数及做法等。

网友L:
50KVA变压器,线用50mm总功率40千瓦不到,(220的负载尽量平分到3相上,还有零线放95mm)

网友M:
三相380  可以按照35KW  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N:
总共有77KW,考虑要到要有足够的余量。所以用95平方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D:
考虑单相功率比较大,建议选择电缆时一定要选择零线和相线的线径一致,并且尽可能地将单相负荷平均分配到三相上。不知楼主现在是怎么选择的,能否分享交流一下。

楼主(2017-06-01):
回复 网友D:
这不好意思,一晃这么久了。。。目前用的是支线70,干线120.这个是根据用电器的实际用电来平摊电流得来的,也就是说不是同一时间一起用的总用电量而得来的线径。但是这个出问题了,到用电器时电压低了很多,目前还在查原因。不知道是用电方改小了电径还是他们的变压器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我是用了70的线劲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好,3/4栋时我只用到120的线径,当时考虑的是这么多栋,不会同时用到这么多,所以降低了线径。。。但是,还真的出问题了,压降得很厉害,块超百分之1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估计要,理论的跟现实真差别大,本来70的已经是留大的了

网友O:
已经可以实际观察,可测量记录有关数据,
压降是不是在线路上,可以比对取电点的电压和进线点的电压,以及取电点的电压变化情况(空载时和负载时的电压)。
然后,核算计算上的出入(含负荷的估算),以及负荷估算上未考虑周到之处,等。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