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8):
安川变频器L7B4011,DS2灯和POWER灯常亮,查故障代码是,OV,UV。应该查哪里?哪位老师有图纸?

网友A:
   看你的故障显示0V、UV,应该是在过去的应用中既有欠压又有过压现象发生,说明变频器的三相供电电压不稳。那么最后一次显示的故障是0V还是UV?现在还能用吗?三相电源电压目前是多少?

楼主:
这个是老的变频器,0V和UV是一个红色的指示灯显示的,不是液晶屏显示的,0V和UV都是这个灯显示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区别最后一次是0V还是UV,充是继电器我查了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供电电压是387V,

网友A:
    记录好用户参数,恢复出厂值试试。若还不行拆回去带负载观察,故障观察清楚了,自解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