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mron cp1hplc跟威伦通mt6056i的串口通信

楼主(2016-12-28):
与标题相同,我现在的接线是触摸屏-plc,2对2,3对3,5对9,plc4和5短接

网友A:
具体啥问题啊!你得说清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通信不上呀

楼主:
忘了说了,就是这样的接线跟设置,但就是通信不上,不知是我的接线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B:
两边的波特率都不一样,怎么能通讯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就是这样的接线跟设置,但就是通信不上,不知是我的接线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触摸屏RS232通信口管脚定义告诉我!
2脚是发送还是接收?
3脚是发送还是接收?
5脚确认是信号地吗?
告诉我这些 我就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