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8):
买了一个模拟量采集模块,型号EM AI04不知如何入手,初学,望有经验的指点下,是用来采集电压的,谢谢!

网友A:
CPU组态时在CPU后的第一个空闲模块插槽选择EM AE04;然后就会出现输入的AIW地址、如果启用了IO符号表则会默认添加符号
EMn_输入0
EMn_输入1
EMn_输入2
EMn_输入3
其中的n表示第几个插槽如在CPU后第一个槽则为
EM0_输入0
EM0_输入1
EM0_输入2
EM0_输入3
程序中直接使用这个符号名就可以
当然你还要对这个模块如输入信号是电压、电流、测量范围、滤波等组态

网友B:
做个乘除运算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在系统快模拟量输入的组态画面中可以设置,电流、电压,抑制,通道等等。。。

网友D:
不会是学习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它的转换的AD值是保存在哪里的,如何调用?比如采样出一个5V的电压,PLC如何读取?

楼主:
回复 网友D:
项目用

网友A:
AIWx是一个字地址(只读)、它的值就是AD转换的结果[0-10V的转换结果是0-27648/-10V-0V-10V的转换结果是-27648-0-27648/0-20mA的转换结果0-27648]直接使用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子,谢了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