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9):
昨天维修一台ABB变频器ACS 510系列15KW,上电空载正常,但是带小功率3KW电机一给运转指令就报F0006直流欠压。测量直流电源电压正常,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先看看 参数里面的直流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0107电压550伏正常

网友B:
报欠压时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检查电源是否瞬间低,如果是检查下主回路整流器与大电容,接触器。另外检查下cpu的参考端电压

网友C:
带电机后电压低,有两种可能,其一是,电容不行了,其二是输入三相断路了一相。用示波器监控直流母线电压波形,是不是纹波很大,不是直线?

网友D:
看驱动电路,尤其是电容,变频器接触器或继电器是否吸合。

楼主:
查了驱动电路没问题,继电器也有吸合,一给运行信号电压瞬间变410V左右马上报警F0006,报警瞬间电压又马上跳回正常电压550左右

网友E:
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F:
abb的变频器有缺陷,我公司的一批ACS550都出现这个故障,检查是输入三相进线断了

网友G:
   这是电源能量不足的表现,在带正常负载时瞬间拉低了直流回路的电压,从而引起欠压保护。楼上几位师傅都说到了一些,我再汇总一下。原因有:
   一、三相电源端子或线路接触不良。
   二、主回路整流电路低效或有元件损坏。
   三、主回路滤波电容容量减小或失效(拆下检查或替换)。
   四、主回路充电电路异常(如: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或未吸合、接触器线圈电压过低或电源能量不足,接触器吸合无力)。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问题还没解决,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H:
安装9楼的好好检查一遍,一定能够发现问题的....祝楼主顺利完成.......

楼主:
欠压问题解决了,是我这边三相电网电压都偏低,到朋友店里试机OK,郁闷表情浪费多少脑细胞。

网友G:
   找到问题就好,记住经验教训,一辈子都忘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