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9):
1.设备
 PLC 2台
 笔记本  1台
 触摸屏  1台(支持以太网)
2.问题:
 1.能否在笔记本在线监控PLC同时,触摸屏跟PLC正常通讯?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网口和485。可以的

网友B:
看过2台PLC和一台电脑连接使用。

网友C:
PLC设不同站地址\IP地址、西门子smart屏可以用通过局域网连接;其它牌子的屏如果没有网口的话用485端口连接如果有以太网的话也可以通过局域网连接

网友D:
加个交换机!就可以了

网友E:
现在smart plc都已经V2.2版本了,网口已支持modbus TCP协议,串口也支持modbus rtu,好好利用调配好现有资源,连着几个东西完全没难度,祝君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相关资料说明吗?我在官网下载的smart手册里面没有介绍怎么使用modbus tcp协议,
西门子有做好的库文件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都有现成的,文档资料也很详细,但在网站上是要花费银两的,看来你还是没找对地方

网友F:
如果PLC和触摸屏都带网口的话,应该简单可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