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SHOW】西门子LOGO !在供暖系统补水泵上的应用

楼主(2016-12-29):
作者:李炯臣 地点:郑州
使用西门子LOGO!,能轻松解决以前使用普通继电器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要控制供暖系统的压力在一定范围,压力低了,要往系统补水 ,用普通继电器控制,至少需要两个,经过复杂的接线,才能实现,而使用西门子LOGO!,只需使用内部的一个锁存继电器,和两个输入点,就能轻松实现。另外,使用西门子LOGO!,能轻松实现单按钮启停控制,这样简化了控制线路,减少了硬件投资,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A:
还有位置,24V电源可以平装。

网友B:
逻辑控制器内部元件的软连接,确实为逻辑实现提供了方便。

网友C:
柜子的配件都是好东西,但是工艺就不怎么样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这个电源系日本原装进口,它的固定卡子所处的位置只能那样安装,估计当初它设计考虑的是节约空间。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导!柜子因工期赶的紧,细节上确实有点不尽如人意。左上角的断路器原配的有点小,现场临时找的,第二路原用的是第二个断路器,同样的原因,挪到备用的第三个上了。安装时匆忙没把几个断路器并齐。

网友E:
箱子外面的标签用电脑打印下也好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