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9):
现在有一个项目,主机是台达DVP24SV,用485通信从8个称重感应变送器里读取数据,然后用实时数据通过比较来分别驱动4台A2系列的伺服电机作定位控制。定位控制这块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主机怎样从变送器里读取数据,这段程序怎么写?今天查了一天的台达通信说明书看得个糊里糊涂,在此肯求万能的版主赐教,如果有实例供我参考那是万分感激,在线苦等!

楼主:
没人出来,自己先抢个凳子坐着等。

网友A:
没有使用过通信和称重传感器等。
但我想,需从 称重感应变送器里读取数据,则其说明书里有无相关的介绍;或者,台达说明书中哪里没明白。

网友B:
前两天还看到一个与仪表通讯的帖子,附有程序的

楼主:
我仔细看了台达的说明书都是主从模块之间的通信说明,但跟这个变送器是不是一样可以套用,我也不敢确定,N年前用过信捷和台达变频器485通信,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功能指令就能把数据写进去,读出来也是另一个功能指令。台达的MODBUS我怎么看就怎么不明白,很痛苦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一个项目,主机是台达DVP24SV,用485通信从8个称重感应变送器里读取数据,然后用实时数据通过比较来分别驱动4台A2系列的伺服电机作定位控制。定位控制这块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主机怎样从变送器里读取数据,这段程序怎么写?今天查了一天的台达通信说明书看得个糊里糊涂,在此肯求万能的版主赐教,如果有实例供我参考那是万分感激,在线苦等!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的话可以加我QQ149034219!我们一起解决!

网友D:
你首先应确定用什么通讯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这台PLC与称重感应器是采用485通信。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还没解决吗?!

网友E:
MODBUS协议是固定的、你只需要处理设备地址、缓冲地址进行读写就OK了;与8台仪表通讯就需要分时轮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还没解决吗?!

你可以在这给出建议

网友C:
通信协议呢?!是自定义还是MODBUS?

网友G:
称重模块的变送器输出的应该是电压或者电流的模拟信号,PLC除了主机应该还有个AD模块,将模拟信号输入到AD模块,然后从PLC里判断其大小,然后控制伺服启停。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你说的8个仪表分时轮询,具体怎么分时,如果有相关的案例给我参考就好。至到现在基本上我知道了个大概,但程序还没有写出来,我想照抄台达PLC与变频器通信程序试试,只是改地址和通信数据与仪表图相同。请多多指点!谢谢!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E:
分时轮询就是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分别与一台设备通讯

楼主:
截止今天为止,通过各位师傅的帮助已经搞好SV2PLC与8个称重感应器的通信程序,线已连上,且仪表变送器上的通信指示灯闪烁,我用MODRD指令分时段与8个仪表的变送器通信,PLC可在线监控可以看到D1050系列特殊寄存器和D1070寄存器都有数字显示,但我仔细分析了数据,加载不同的负荷和去载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仪表回传的数据是两个WORD,变送器的MODBUS 通信说明,是先传送高字节,后传送低字节,而且是32位浮点数。我想请教两个问题:1、我使用的是MODBUS RTU通信,串口参数为:9600 N,8,1,仪表回传的数据到底是存在D1050还是1070?(网上查了下,有说是D1050,有说是D1070)2、如果是高低字节的排列问题导至数据是乱的,我该用哪个指令来操作?如果这个程序做成功了,我将会把这段通信程序粘贴上论坛供大家参考,谢谢!在线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