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9):
今天拆了锥子电机后  忽然想到   电机启动时  转子受到的是推力还是拉力呢?  有专家能解释解释吗

网友A:
拉力  断电以后 转子上面的弹簧会把转子往外推一点 端盖和刹车片 (就是风扇叶)摩擦停车

网友B:
锥子电机什么样式的?
百度看看!
学习去!

网友C:
就是个抱闸而已,可是上转子和抱闸,有时很费劲

网友D:
1楼正解

网友E:
已经拆开,可以看它的结构和受力方向;例如,像1楼所说的弹簧情况。

网友F:
图片有吗

网友G:
   这么说吧:锥形的定、转子在通电时会产生轴向的磁场作用力。不得电时,定、转子间失去轴向磁场吸引力,弹簧把转子轴向推至与定子远离的方向,抱闸合上;得电时,定、转子间产生的轴向磁场吸引力使转子克服弹簧的弹力靠近定子,抱闸打开。请你看看锥形转子制动电机的结构图,马上就会理解。

网友H:
拉力,把定子看成电磁铁

网友I:
要发个图片就好,让大家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G:
   上网搜一下,图片会很多。

网友J:
就是,发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