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9):
一西门子808D改造的数控立车,最近报Z轴主编码器故障,怀疑是线或编码器故障,由于没有备件无法准确判断,有大神知道吗

楼主:
该故障只有断电复位后能工作,有时能工作很久,有时几分钟,十几分钟出现,不规律,厂家说可能是线接地不好或干扰造成的,大家给分析下

网友A:
(转载自网上,感谢原作者)
SP1主动编码器硬件出错(急)
悬赏分:5 - 解决时间:2010-07-30 20:21:00
各位高工,你们好:我现在有一台840D数控铣床,现在已经检测出这个报警的原因是外置编码器的这边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外置编码器的线是直接从驱动上去的,不知道怎么怎么检测,希望哪位高工替我想想办法?谢谢!问题补充:主轴有两个编码器,现在电机编码器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外置的编码器有问题,但不知道如何检测,请各位高工帮忙解决
提问者:壹点壹滴 - 学长 第2级
回答    共 1 条
是铣床吗?昨天我同事跟我说,有一家主动编码器出错了!你换下线试试,如果线没问题,那么更换编码器。
回答者:大海水 - 超级顾问 第15级07-

网友B:
拖链里面的线一定要看一下

网友C:
25000就是编码器的问题,或者线缆问题,或者驱动问题,如需详细了解请联系电话051281661195

网友D:
从三个方面检查,1. 主轴编码器电缆及插头,这是软故障最好找一根备用电缆不走拖缆试机,  2主轴是否震动很大,如吃刀不均匀,波及编码器  3  编码器是否进油这情况也不少。编码器插头,紧固螺钉松动,都有可能。

网友E:
编码器还有连接线检查下..这是软故障,是接触不好。

楼主:
现在是换了线好了

网友F(2019-01-17):
机械加工设备,托链内的线磨损,一定记得关注。一些信号线破损,导致的故障不稳定,换了编码器也不能排除。

网友F:
报警轴的编码器插头,拧开,缠绕点胶带,试试。
我们厂的这款数控也经常出这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