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求一拖三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原理图(20170103)

楼主(2016-12-29):
我厂一拖三变频恒压供水(45KW)系统出现不能自动倒泵运行,可以在压力低于设定值加泵,压力高时可以减工频泵。正常恒压供水时一般是三个小时倒一回泵现在不会自动倒泵了,由于没有原理图不敢下手。请各位师傅帮忙指点一下,控制器如图

网友A:
不太专业,抛砖引玉。
如果一直用的好好的,应该不会是PLC的问题,PLC里面的程序是不会变得。
或者是PLC有坏点或者是外围电路问题。
其实知道控制工艺可以自己写程序。

网友B:
作为检修,没有图纸也是可以的,PLC本身损坏的几率非常小,大多数故障是外围元件损坏。如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接触器辐助触头接触不良、接线端子(包括PLC的)松动等。恒压供水是PID控制,还需检查压力传感器及相应电路。
先看看PLC输出模块把切换信号给出来了没有?若没有,查满足切换条件的元件,比如模拟量模块、压力传感器;若PLC输出模块给出了切换信号了,那就查相应的继电器及接触器。

网友C:
恒压供水的倒泵切换时间是在变频器的参数里面设置的,具体设置参考你的变频器使用说明书。

网友D:
外围应该有联锁电路吧,检查一下。

网友E:
看着好复杂的样子。

楼主:
3楼的师傅你好,变频器是西安宝德BEM200-45的,不知道具体是哪块参数控制倒泵时间的,还请赐教。百度上有此变频器的说明书,我不知道怎么发到帖子里。麻烦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C:
我没使用过该品牌的变频器,我百度了下使用说明,里面有简易PLC运行方式你将它设置为一直循环模式;可编程多段速运行时的运行方式、运行方向、运行时间由参数F5.15_F5.36设定。另外,你检查下切换电机的接触器的控制是否为变频器的多功能继电器输出TA/TB/TC端子所控制。个人拙见,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指点,变频器输出是TA和TC,F5.15-F5.36具体怎么设定还请赐教。。。

网友F:
这里的配图是手机拍摄的PLC模块?

网友B:
   恒压供水是PID控制,是闭环控制,在水泵出口管线上安装有压力传感器,将压力模拟量信号送到PLC的模拟量模块中,PLC中的程序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根据反馈来的压力信号的值来决定开几个泵、关几台泵、是否睡眠、是否只开一台泵保压。你先不要怀疑程序,也先不要怀疑变频器参数设置,绝大多数问题是外围元件的故障,没有给PLC传送正常的输入信号或PLC输出执行信号后,外围执行电路或元件(如继电器、接触器)出现故障,没有实现动作。
   如果你能用装有PLC控制软件的笔记本联线PLC,调出程序,程序运行的情况及故障点便会一目了然。不过,一般检修中如果能判断出个大概范围,查查外围电路及元件,故障也就排除了。

网友G:
先手动模式测试下水泵是否全部正常,然后控制柜断电再上电记号时间过出去干点别的,不到三小时再返回观察plc输出点以及继电器接触器。

恒压供水水泵轮循环一般有plc程序都在plc,尤其轮循时间对半在plc内,当然有些变频器带此功能无需plc。

直白点就是里面有个计时器,程序是不会出错的,当然编程人员考虑不周碰到某些特地情况如反复增投泵,换泵计时器反复清零。耐心观察能发现端倪

楼主:
是手机拍摄的PLC模块,三楼的师傅TA.TC是变频器故障指示灯。

网友H:
作为设备人,没有图纸或程序,确实不好弄,
又不知切泵要什么样的条件,表示无解

网友I:
关键是倒泵的条件,该切换时,首先是谁给出倒泵信号,是PLC还是变频器?这个要知道了,可以通过现场监控看问题出在哪,否则确实无从谈起了。

楼主:
10楼的师傅你好,谢谢你的指点。现在这个恒压供水系统压力传感器返回的信号是进入变频器,通过变频器内部的PID控制压力的,变频器给PLC只有两个信号,一个是频率上限,一个是频率下限信号,用来控制加泵和减泵的。现在压力小可以加泵,压力高可以减泵。就是不会定时倒泵。开泵司机反映安装好时是通过调整变频器里面的参数可以控制倒泵时间,时间长了他也不知道调整哪个参数了。由于我才去所以好多不懂。还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变频器还有一个输出信号TA.TC是变频故障指示的。别的没有了。可以利用变频器里的编程PLC多段运行功能实现自动倒泵吗?

网友I:
定时倒泵?那是不是PLC的任务呀?因为靠变频器计时,需要有计时器,变频器很少有这个功能的。计时功能在PLC里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C:
    变频器内有一个简易PLC运行模式,一般是用在多泵运行的情形下。你看里面的设置是否为一直循环模式还是单次循环模式,将其更改为一直循环模式试试。具体设置是在变频器参数里面进行设置的。另外,当你的三台水泵电机一直是50HZ变频和工频运行的话,变频器是不执行定时倒泵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就要检查你的管网以及远传压力表或者压力变送器及其线路是否有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J:
不同的设计方案不同,首先明白为什么要倒泵,不就是怕某个泵长时间工作或不动出问题嘛
你这3小时的要求就不合理,一般在用水低峰时倒泵。
再一个,水压不足时,是直接再启一个工频泵,还是将变频器切到未启动的泵
既然使用了plc,倒泵的任务一般由plc来做。
你观察一下,加泵时,变频器是在一个电机上,还是切到另一个电机上,如果是后者,他已经自然倒泵了。

网友J:
旁边是个定时器吧
给个面板图---看有没有x泵检修选择,直接切了变频器控制的泵,看它怎么倒泵。

网友K:
既然是以前用的好好的,说明程序没有问题的,你首先检查外围电路的传感器之类,是否存在问题?反馈的信号是否准确灵敏?确定了问题所在后再调程序看看,这样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L:
PLC程序是不会变的查一下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