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9):
之前用各种品牌带刹车的电机都是把控制刹车的针脚焊出来接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上,然后用中继来控制电机刹车的开关,这样使用的结果就是,伺服断电的时候和伺服报警的时候伺服刹车是抱闸状态的,其余的时候都是处于打开状态,现在想能不能这样用,就是伺服电机转动时刹车才打开,其余时间包括伺服待机状态时刹车都关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使用的,我知道用程序不使用放大器的刹车针脚可以做到这样,现在我想问这样可不可靠,会不会出现伺服启动的时候刹车滞后了,造成启动时负载很大甚至报警,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这样用过刹车功能的?我有一台三菱JE的电机想这样用,不知道可不可靠,没有这样使用过,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想这样使用是因为有个je带的翻转机械手在上下走的时候会有点晃动,400w的小电机,但它不是电机小了,运行负载才30多,就是待机状态时上下走的时候有点逛,导致有时候夹料的时候夹不到位

网友A:
不行的   待机时编码器受到转动时也会驱动马达的

网友B:
伺服使能后刹车会打开。可以在程序里面把使能信号处理一下,上位机给出运转信号时使能提前一步通上。

网友C:
伺服有BRK信号,一般两个BRK+,BRK-,使能后两个信号导通(两个信号分正负的不能接反),用这组信号控制继电器线圈,线圈常开触点再去控制刹车线圈就OK了。

网友D:
通电了,伺服刹车就可以打开,如果不运行是靠伺服ON信号来锁定的,刹车只是在异常情况断电后才起作用。

网友E:
你應該找出機械手會晃的原因  應該是電機與機械不匹配 僅是一味考慮用電機的抱閘那問題會更多 機構在晃代表是機構的位置在變化 不要忘了伺服處在位置閉環 當機構位置與系統位置不一致時 可能機構都處在死機狀態

网友F:
我们伺服电机通电不运转时自己刹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你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晃因为小电机本身的伺服on时力不大,所以上下走时有点晃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之前也是一直这样用,现在就想换一种方式可不可行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知道,只是这样它做不到我设想的功能

网友G:
伺服励磁后,如果有外力,肯定是还能动的,外力消失就会回到原位。楼主所说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检查机械部分

网友C:
使能后打开刹车是可靠的,如果行走时晃动,或者定位时间过长不是选型不对就是增益没有调好

网友H(2022-07-29):
不知道老师实现你想要的功能没有,我也想问转动时候松刹车2,停止时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