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30):
AS-115变频器上电出现PF04,按SOTP复位后启动不了,显示PF01代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打开电路板看过没有烧坏零件的痕迹。

网友A:
  你查一下说明书,这两个代码的意思是什么?许多人手里没有这种机型的说明书。

网友B:
这种变频器质量实在不怎么样,我们单位用过50多个,伤心哪……坏了直接丢掉,懒的拿去修了,现在没有几个在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