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散热风扇问题

楼主(2016-12-30):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板子能不能触发运行一下,怎么触发?现场变频器风扇不转了,换了新的还是不转

网友A:
那你确认风扇是好的了吗

网友B:
风扇可以设置成送电运行和变频启动后运行。
变频启动后能转吗。

网友C:
你量一下给风扇供电的24V有没有,若24V正常,请检查一下控制风扇运转的三级管,这个管子容易损坏。

网友D:
修变频器的也是高手。

网友E:
查风扇供电电路与控制部分,应该是不难解决问题

网友F:
是变频器不能起动了,还是起动后风扇不转;看看有不有2楼所说的设置。

网友G:
多大变频器?7.5KW左右的是温度到启动,不带控制盒风扇可以转。要一直在转,要该电路。

网友H:
1.风扇板上的三颗保险丝有有没有开路。
2,上面的三线的插头,有一路是悬空的,是外部给风扇供电用的,内部供电要查在内部供电的端子上。
3,右上角三PIN的插头,(黄色的线),中间是风扇的控制信号,另外分别为15V和地,看看15V正常不正常,控制信号有效为15V,实在不行,把控制信号与15V短在一起即可。

网友I:
查下控制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