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30):
我仅仅知道电机的转速与力矩成反比,一个小力矩的电机通过减速机可以放大力矩,那如果我是通过变频器来降低转速,力矩增大的效果跟使用减速机的效果有多大差别?

网友A:
我接触的变频电机都是恒转矩范围5-50HZ

网友B:
   通俗地讲,对同一台电机而言,转矩的最高值已基本确定,用变频器控制只能按一定的转速-力矩提升曲线来调整,充分发挥电机的性能来满足负载要求,在转速低时转矩反而在降低,不能单纯按照力矩计算公式T=P/n来理解。但是用电机带动减速机就不同了,降低转速可以大大提升转矩,速比越大,转矩提升越大,这时就按力矩公式来理解与计算。
   我的理论水平有限,但如此说明想必楼主也应该理解了。

网友C:
電機的設計扭力與電流有關 轉速與電壓有關
按樓主的想法 那場家還需開發各功率的電機跟變頻器

网友D:
呵呵;理解有误;
用皮带轮或齿轮来改变传动比,总功率是不变的,所以低转速了力矩会大;
而变频器带电机在额定频率以内是不会增大力矩的,而额定频率以上恒功率,频率大了转矩会越来越小;

网友E:
二楼说得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俗地讲,对同一台电机而言,转矩的最高值已基本确定,用变频器控制只能按一定的转速-力矩提升曲线来调整,充分发挥电机的性能来满足负载要求,在转速低时转矩反而在降低,不能单纯按照力矩计算公式T=P/n来理解。但是用电机带动减速机就不同了,降低转速可以大大提升转矩,速比越大,转矩提升越大,这时就按力矩公式来理解与计算。
   我的理论水平有限,但如此说明想必楼主也应该理解了。
那就是说:假如一台电机在额定频率50Hz,功率为2kw,转矩为500NM,如果在50HZ以下输出功率不为2kw,输出功率小,转矩自然就小。只有在输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才能减速增力矩了,是这样吧

网友B:
   楼主已理解。举个例子,汽车上坡时总要降档,此时就是增大速比,提高变速箱输出的扭矩,让车爬坡更有劲。

网友F:
变频器降低转速与减速机不是一个概念;当然你非得这样搞就将电机的功率加大(相同于减速机放大的力矩)

网友G:
感觉楼主电机的基本概念还是没说清楚。

第一,电机的额定转矩在额定转速以内,都可以实现,这叫恒转矩调节;而转速越低,尽管转矩可以恒定不变,但功率却随转速的降低而降低;不论转速和功率如何变化,恒转矩的驱动特性不会改变。这是说的电机额定转速以内的调速特性;

第二,如果需要低速大转矩,靠电机直接的驱动不是经济的方案,经济的方案是加减速装置,这样比较省事,省钱实现控制需求。当然为了直驱实现低速大转矩,现在也有办法,就是用永磁同步电机去实现没有减速箱的低速大转矩需求。这属于定制电机。价格就是比较高,但能实现低速大转矩直驱的需求。而且系统的机械结构简单了。电机直接连接负载,无减速箱省地方,体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