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30):
我想用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怎么在屏上显示运行时候的电压电流频率,怎么修改频率?
求师傅先讲解下这个过程,比如读取。
触摸屏如何设置才能读取,三菱变频器MODBUS RTU协议存储器能不能用到?是不是直接读取存储器的值?
主要还是不明白这个过程。如图中所说,运行频率的后面新建一个输入框然后在属性里面连接对应数据对象是这样的吗?
一直都是自学,书也买了,怎奈,触摸屏这方面的接触的太少。
如果有例子更好。
望好心师傅不吝讲解,定当感激不尽。
在此,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A:
先确定mcgs屏和变频器的通讯方式,然后在设备组态里添加,把变量和变频器的通讯区域对应,那么显示变量或者修改变量就可以看到频率、电压等参数和调整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讯方式走485设备组态如图所示,
但是这个设备属性值里面除了地址还有等待时间数据长度可以和变频器参数定一样,为什么没有波特率其它东西
把变量和变频器的通讯区域对应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变量是不是就可以填MODBUS协议存储器了
听起来还是有点一头雾水,多谢版主,希望能通俗的解释下,

网友B:
3楼的已经说的够明白的了!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只能是让别人给你录制讲解视频了!

网友A:
一个串口父设备带一个子设备吧,然后波特率在父设备里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看来我还是先乖乖的去啃明白说明书再来把。

楼主:
版主大大,这几天看了下说明书,已经大概了解。但因为找不到和三菱通信的实例,所以还有些困惑请指教。
现在主要是组态连接变量的问题。
如上图所示,比如我想在用户窗口设置一个按钮控制变频器正转。(假设通信已经建立好)
那么查表知道存储器地址为40009,10B为正转。那么我该如何增加通道,还有变量的连接呢,就是这一步想不明白。

我做了步骤,请版主大大给指点,再次感谢耐心解读。
首先,我先建一个通道,这个通道页面有没有问题?如果有请指出。

然后我在用户窗口组态了一个正转的按钮,那么这个按钮属性应该如何设置才能保证变频器正转呢,要不要添加脚本程序呢?还望大大告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上贴,请问如何修改变量
提醒下,谢谢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谅我不会@。请版主大大给解惑。

网友A:
这个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和变频器通讯我也没做过,我说的是我的思路。那么你可以试试把 按钮 数据操作值 置1 来看是否启动变频器。 由于我没做过,只能祝你好运了,其实论坛里有人做过,希望给楼主指点迷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上贴,请问如何修改变量
提醒下,谢谢大大
脚本程序赋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