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GS求助

楼主(2016-12-30):
一台37KW东元7200GS带7.5kW电机正常,带37KW电机报过电流.如何检修思路.带7.5kW电机变频显示电流正常,电压也平衡,求高手指点。

楼主:
三只IGBT模块型号不一样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网友A:
  先排除负载的问题:电机过电流、匝间短路等。从你的描述中看,电流检测电路应该没有问题,故障应该在驱动部分。检查驱动部分供电是否正常(电容是否容量减小、整流二极管是否低效),若供电正常,请断开模块P、N直流供电,加24V直流供电,测六路波形是否一致,波形异常的一路就是有问题的,重点查。若波形看不出异常,那就再断开模块G极,逐路测驱动能力,六路比较,驱动电流过小的一路,就是有问题的。若驱动部分正常,那就要怀疑模块了。
  驱动能力差的原因有:
  一、栅极电阻阻值变大。
  二、放大对管性能变差或损坏。
  三、光耦低效。
  若以上检查均正常,那就是误报故障,再检查每一路PC929第9脚接的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若还没有找到故障,那就最后再检查PC929第8脚给CPU报过流故障的电路。
  以上是我个人的分析,仅供参考。

楼主:
好的回复,非常仔细,谢谢万分。

网友B:
2楼的回复让人受益,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楼的回复让人受益,论坛有你更精彩。
   过奖了,我也在学习,给别人分析时自己也在认真思考,也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