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30):
维修一台丹弗斯变频器无显示故障,拆机检测模块整流桥部分正常,给驱动电源单独上电无显示,主板电源部分维修有焊接的痕迹,焊接的贴片电阻和部分元件都看不清规格了,通过其他主板查看元件参数更换了电源管2844B和431AC,单独上电有电源变压器有打嗝的声音,把7脚的电源电容更换后,再次上电当直流电压在270V的时候电源启动了,显示屏也有显示了,断电后在上电直接给直流500V,电源保护不启动,如果从新上电到270V能启动电压调节到540V电源也是正常的,请问这种情况哪位达人碰到过,直接上电不启动,调节到270V的时候又能正常工作,晕了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请哪位高手指教!谢谢(更换了4脚的开关管CO3DE170HP,驱动电阻27欧姆,10欧姆的,还有个100K的贴片,丹弗斯机器上面的元件没有代码,只能照葫芦画瓢了)请咸老师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难道是充电回路有问题吗?迷惑中。。。不知道是谁维修的把板子上面喷了一层厚厚的绝缘漆,一吹粘糊糊的还拉线,焊接好大的味道芯片焊接的都飞脚焊接,全要我拆了,电源上电压在270V时电源工作正常,直接上270V也能启动正常,上电500V电源不起振,保护状态,变压器打嗝;电压在270V时正常,5脚7脚电压16V,8脚5V输出正常,,直接上电500V时5脚7脚电压一直在11-15V波动,且不能启动。

楼主:
不知道是谁维修的把板子上面喷了一层厚厚的绝缘漆,一吹粘糊糊的还拉线,焊接好大的味道芯片焊接的都飞脚焊接,全要我拆了,电源上电压在270V时电源工作正常,直接上270V也能启动正常,上电500V电源不起振,保护状态,变压器打嗝;电压在270V时正常,5脚7脚电压16V,8脚5V输出正常,,直接上电500V时5脚7脚电压一直在11-15V波动,修好了,谢谢

网友A:
   楼主点了咸老师的名,谁还敢发言。等待咸老师的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家一起探讨,我的意思是希望能让咸老师帮指点一下,并不是不让大家留言啊,技术无止境,达者为先!

网友B:
说说怎么修好的呗,那问题

网友C:
这个电源好象从滤波电容中点取得,就是270v的。

网友D:
看三脚的波形是否过流保护查后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D:
270能启动很正常因为电压低峰值电流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好象从滤波电容中点取得,就是270v的。
   有道理,请楼主核对开关电源直流高压是否取自串接的滤波电容中点。

网友E(2022-04-09):
这个是500V供电的

网友F:
过压保护,查下3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