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高温补偿导线怎么选型号?(20170104)

楼主(2016-12-30):
K型热电偶  检测温度500不到,该怎么选择高温补偿导线,具体型号有点迷糊。导线热电偶直接连接到PLC AI点的。
两芯的      用的是霍尼韦尔的HC900,可能称DCS比较合适。 热电偶的两个正负点直接接近GC900的AI点。
电话咨询过热电偶厂家,他们配套用的电缆型号为 KX-KVVP 2*1.5

楼主:
找到一型号 KC-HF4P 2*1.5是否可行?

网友A:
被测温度是500度,热电偶接线盒及周围的环境温度有多高?如果不高就没有必要选择高温型的。

网友B:
补偿线有分不同型号的,选K型的补偿线就得了,
我没听过补偿线也有高低温之分。
(K型热电偶的探头是有高低温的,这听过。)

至于具体型号,不如问商家会清楚,能卖补偿线的,都会有所了解,
他们倒不会搞个假的给你,那是找麻烦。
用过程表测一测,那里出问题是测得出来的。

网友B:
热电偶直接连接到PLC AI点的。

能告诉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PLC呢,集成度很高啊。

网友C:
PLC要使用温度模块,或配个温度变送器

网友D:
精度不高,热电偶不如用温变.
高温区不大,也不用补偿导线,直接k线,转温变.

网友E:
试试不就行了,能用解决问题才是正道,

网友F:
影响K型耦的温度测试精度,就是冷端的温度补偿。如果冷端的温度可以检测,加上去即可,。另外,在冷端用毫伏仪表测试一下呢K型耦毫伏值,对照K型耦的温度与毫伏值表,看看是否符合?以确定传感器是否检测有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方一直这么称呼,所以就照搬过来了,热电偶线缆接线与热电偶之前有隔热措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好的,电缆的型号规格真是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霍尼韦尔的HC900,点数比较少,可能叫DCS比较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之前用的变送器,后来改成K行的,两个点直接对hc900 AI的两个点就过来了。温度范围要求还是在正负3度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因为电缆是提供型号 让对方采购的,所以比较麻烦,怕弄错了,买错了就麻烦了,数量不少,到时候这个钱的东西 不好处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直接接近AI模块了。

网友G:
咱们纯粹来学习的,当个无欲不欢的吃瓜群众

网友F: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这样,那采购强调是那种热耦的补偿导线即可,实际上,补偿导线就是加长的热电偶。

网友H:
就像楼上所说,热电偶补偿导线就是解决热电偶延长线的温度补偿,也就是热电偶的延长线,要与你所用的热电偶相配合,每种型(标)号的热电偶就要配上相同型(标)号的热电偶的补偿线,不能用错,极性也不能接反,否则产生很大的误差。
所以,补偿导线由于不是直接测量温度,仅与热电偶接线盒内的热电偶相连接,与测量温度无关,而且环境(接线盒处)温度不会超过60摄氏度,是没有最高温度之说。
判断补偿导线是否与热电偶配合,可取一段(1米左右,或者整条)补偿导线,一头两条导线拧在一起用碳弧(或氧气枪)焊成一个圆点,放在沸开水内,测量补偿导线另一头电压(毫伏表,最好是毫伏计),查分度表看100摄氏度时的电压(毫伏值)是否与相应热电偶相对应(记得要扣除环境温度的电压值)。
想不进行计算,也可以用冰块在测量端冷冻测量后直接查分度表,也可以用同类热电偶在一起并排测量(不需加冰块),两者电压(毫伏值)基本相同就可以认定补偿导线与热电偶相配合。

网友F:
我们以前为了省钱,热电偶都不用补偿导线,就是冷端温度补偿在计算机里,冷端加一个温度检测。后来随着补偿导线的售价下降,客户更强调不用软件补偿,而是用补偿导线硬件补偿。所以,现在的热偶都是采用补偿导线连接的。

楼主:
原来是这样 我也一直奇怪这个补偿导线 如何智能补偿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明白了。多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 多谢指导,上次接错了,然后实际温度升高,热电偶检测出来的温度就越低。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 我也一直奇怪这个补偿导线 如何智能补偿的呢
热电偶的测量原理就是测温端与测量输出端的温差会产生一个电位差。通过这个电位差值可得出测温端的实际温度。
标准的、高精度的温度测量,测量输出端的参考温度是0摄氏度,国际温标分度表就是以0摄氏度为参考温度。但在现场实际测量中,参考端不可能(也难以)做到0摄氏度,所以通常都采用温度补偿措施来纠正这个误差。
因为我离开计量检定工作也将近二十年,许多的知识也忘得差不多,如有说得不对的请原谅。

楼主:
回复 网友H:
原来是这样 多谢指点,太多东西值得琢磨了,多谢您的耐心指点。

网友H:
给你们两张当年我对热电偶进行计量检定使用过的一些资料做参考。作为经常与热电偶打交道的朋友,最好要准备一份国际标准温标分度表,便于检查热电偶的热电势(mV)值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I:
补偿线不分高低温的,选择K型的补偿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