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30):
如图所示:哪位师傅知道什么原因。
为什么不能贴图呢?
轴已经组态完。

网友A:
就是灰色的

网友B:
要把PLC置stop状态

网友C:
的确是,要在离线状态下编辑吧

网友D:
你的定位子程序不能运行才可以使用调试面板;如果有定位程序处于运行中就不能使用调试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