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的PLC三个轴的脉冲完成标志都是M8029,有没有好的方法区分一下,这样不会误动作

楼主(2016-12-30):
三菱FX3U的PLC三个轴的脉冲完成标志都是M8029,有没有好的方法区分一下,这样不会误动作

网友A:
一般我都是用比较法 比如设定1000 脉冲D8340当前与1000比较 相同就输出

网友B:
还有单独的定位指令驱动中那标志,是对应单独轴的可以用。

网友C:
M8340 M8350就是区别呀。用D= D8340 DXXX也是可以的呀。

楼主:
如果是回原点呢

网友D:
我都是 M8029和M8340/8350/8360配合使用

网友E:
上次也是遇到一个PLC脉冲输出结束可是M8029没输出,一直没找到原因,后换了个PLC就好啦,当时还没想过用别的方法解决,现在知道了

网友F:
看来可灵活掌握使用的方法,达到确定性的目的。

网友G:
昨天调试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开始习惯用8029
后来改成8340就好了

网友H:
每条定位指令后面加上
LD M8029
OUT Mxxxx
Mxxxx不同的位对应不同的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