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ic101是个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16-12-30):
大家帮忙看下ic101是个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
ic上数字:4158p 00271 1202

网友A:
可以先搜索4158(可以加限定词IC),如有可能的相关信息,则与目标元件的引脚数量 排列、典型电路、外围元件、以及电路板的功能等比对。
还有就是,可以参看与整机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