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30):
有台折弯机,两边经常不平,几天就需要调平一下。为什么不平,怎么才能调好不变?

网友A:
现场观察加工件受力情况、对产品状况进行分析,在调平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

网友B:
注意观察,看看是不是哪里松了

网友C:
是不是垫铁跑位了。

网友D:
你先说你的是扭轴还是电液的?还有你这个能不能到位?光说这个没法帮你

网友E:
材质易反弹?

网友F:
没图没真相,发个图看看是什么原因,才能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G:
伺服折弯机吗?

网友H(2017-04-28):
有的是材料造成,有的是设备不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