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31):
西门子200PLC和em235模块,怎么用模拟量控制三菱变频器,请师傅写下程序,本人新手,感谢帮忙万分感谢。
大家要是有这方面简单学习实例可以一起发我,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程序
MOV 16000 AQW0
变频器一半的速度运行

网友B:
再加一个启动停止的信号

网友C:
变频器的速度应该不是要固定的吧,

网友D:
如果初入行,建议你看看三菱的培训教材,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D:
三菱和西门子的模拟量设置有不同,但是比三菱简单

网友E:
西门子EM 235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一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
MOV-W指令 将将控制信号数据传送到模拟量输出端口  如:AQW0  AQW2   变频器0-50HZ如果是4-20mA信号,那么plc 传送所对应的数据是  6400-32000
也就是6400对应0HZ     32000对应50HZ

网友F:
模拟量输出缓冲地址AQWnn[字地址];
用MOVW指令将数据写到至模拟量输出端口;
模拟量输出0-10V[数字量:0-32000]
可以写一个子程序来进行工程量到模拟量的转换
数字量=[工程量-工程量下限]/[工程量上限-工程量下限]*[工程量上限对应的数字量-工程量下限对应的数字量]+工程量下限对应的数字量

网友G:
简单的看下书,这个问题你还是能够解决的。。。非要PLC控制吗,不行就电位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