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四方变频器

楼主(2016-12-31):
四方22kw变频无显示,查开关变压器5V供电3Ⅴ多,将振荡电路查个遍未果,最后代换开关变压器正常

网友A:
开关变压器。坏的机率感觉相对小些

楼主:
为什么开关变压器坏,每一路都还有电压输出,难道是磁芯饱和,还是工作在间歇状态,到时将坏的分解看看。

网友B:
此机容易坏变压器,我也修过一台,变压器匝间短路,重新缠过后修好了

楼主:
重绕变压器,楼上高手也

网友C:
观察此板命不久矣,

楼主:
修好后清理干净,并喷上三防漆,犹如新板,应可长命百岁。

网友D:
修好了吗,如果变压器短路,摸摸开关管应该很热的。不好意思,刚才没注意,已经修好了!

网友E:
变压器很难买啊

楼主:
变压器5v供电偏低3.6V左右。开关管也不热,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将故障变压器装到好板上也是3.6V.

楼主:
刚好手头有块一样的报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