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31):
大概十年前的冲床,都是手油泵。最近新买了一台冲床,一看已经变成自动润滑泵了。看之前的床子里面也有自动润滑的设置界面,不知能否把老冲床也改为自动的。毕竟人工手油做不到开机就润滑啊。

网友A:
可以加,但是自动泵也好坏,手动的,抗造,

网友B:
   改造了当然好,就看老板想投入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动的简单,油罐有油就行了。省得机器缺油造成磨损

网友C:
当然可以啦,设置时间继电器自动给油,改得多了

网友D:
可以改,不仅电气控制要改而且液压管道要改,我建议你没必要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气控制应该不用,原厂带了此功能,儿一直没用上。油路也不用吧,只是把手动油泵改为自动,换个油泵而已吧。

网友D:
原来有,那为什么厂家没安装自动的加油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能十年前并不流行吧。或者买的不是高配版。

网友E:
买个自动加油器就可以,上电自动运行,间隔时间自动加油

网友F:
如果养成了习惯,人工加油也能得到保证;不过旁边有一台自动润滑的,可能会形成比较。

网友G:
可以改的,看你准备的分油器是什么形式的,如果是递进式的用一个单点泵,如果不是递进式分油器,可以用多点泵。

网友H:
可以改,也好改,现在成品电动油泵,直接设置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I:
南京贝奇尔的集中润滑站目前我们公司使用的最多,只要你选对型号,完全可以满足需要。

网友J:
当然可以改装!
手动自动各有利弊!

网友K:
改造一下最好,一般价格也就是400到1200左右的质量都不错,我们目前机械手选用的都是600左右,油箱容量2.5L,带压力检测、缺油检测

网友L:
这个比较好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