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31):
剪板机后挡料每剪一块料,都会后退5mm,然后回到正常数值。现在发现,有时回不到位,造成脚踏失效,不能继续工作。请问成因都有什么,怎么预防?

网友A:
你说的不清楚  能附带照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剪料后,有个退尺动作。退尺后,没有回到设定值。

网友B:
楼主应该搞清楚退后的设定是私服还是行程开关还是机械?只有具体到特定方式大家才能提供帮助。

楼主:
伺服控制的,绝对没错

网友C:
1楼不会换个图像么

网友D:
你里面的参数是不是设定的有问题,或者你设定的退让会碰到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