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C机械手不能动

楼主(2016-12-31):
我厂的OTC机器人突然不能启动了,以为启动键的线掉了,拆开之后,什么事也没有。熟悉的朋友说一下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机器人本身的故障应该比较少,怀疑是保护了,外围的保护线路检查一下。

网友B:
应该有故障报警的

网友C:
查一下安全回路和其他的关键IO点

网友D(2018-06-09):
请检查停止信号和暂停信号是否满足启动条件

网友E:
外围电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