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30 220kw 电源板

楼主(2016-12-31):
正在修,没图,求电路图

网友A:
本论坛有高人分享过这种机型的电路图,搜搜看。

网友B:
此板电路图我已经画过,就是拍照上传看不清楚,又不会电脑画图,所以一直没有发帖。

网友A:
呵呵!高人现身了。

网友C:
坐等高人现身啊

网友D:
这个电源一般都是24V电压没有 可以用个AC380转DC24V的开关电源代换

网友E:
我这也有一台,电源板没输出,芯片7脚二次供电与8脚基准电压有LM393和一个开关管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F(2017-02-09):
我也遇到过两台,电源没输出,直接整块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