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31):
   有台滑枕铣床,工作台用的直流调速器驱动直流电机。电机上装有永磁测速发电机作为反馈。机床面板上调速电位器已经调到零了,自动启动时,电机2--3秒内达到最大速,直至超速了。是什么原因呢?请朋友们帮我出出主意啊?谢谢!

网友A:
电位器是不是坏了,量一下吧。

网友B:
一种情况是电位器坏了,还有测量一下测速电机的线有没有断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速电机没有断线的,

网友C:
电位器坏了或者电位器的连接线其中一根连接线断掉了

网友D:
测速发电机有无输出,调速器相关部分是否正常(电位器及相关连线等正常的话),励磁等是否正常;可以先从简单的和外围的查起。

网友E:
你改下反馈方式不就知道了吗。。。。看你这情况想是反馈信号丢失或者触发板有问题。。。。

网友F:
明显的飞车现象,如果原来是闭环运行就可能是测速回路问题,应急就把他设置成开环运行啊

网友G:
你改成电枢电压反馈试试

网友H:
是不是设置外控制了----有的话

网友I:
第一,看励磁是否达到额定,第二测量给定电位器输入是否存在电压?或者直接把电位器给定接线端用导线短路(完全置零),如果上电启动,还有此现象(飞车),那就是测速计反馈回路断了或信号丢失。由于系统有零点漂移导致的。

网友J:
有时候很难解决的问题往往都是一些小疏忽导致的  你可以看看电位计的线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K:
电位器电源端和公共端对换一下,有惊喜吆!

网友L:
超速的话,应该是闭环断了,也就是反馈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