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1):
大家好!
我用组态王6.53读取单片机数据。按ASCII协议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成功,但到用组态王进行单片机串口通信测试时,总是报错,说硬件设备通信失败,请检查通信参数。但通信参数没问题呀。
请大侠帮助!

网友A:
这个协议是组态王自己定义的一个协议,并按此协议写了一个驱动!但是这个协议不通用!建议选择MODBUS RTU协议,这样不管上位机是组态王组态软件还是其他品牌组态软件或者是触摸屏、PLC都可以用!